华硕P5N73-AM上CPU断电

楼主(2012-12-17):
   这块板子是一上CPU就断电,断电后又自动触发。反复断电重启。后来发现实时时钟两引脚电压没有压差的,如实换了个晶振。好了。兴奋的收了几十大元,木有想到啊,问题来了。客户说拿回去用了用了半小时。又恢复原样了。现在是换了几个晶振了,桥也重做BGA机了。问题依旧啊。。。。求解啊。。。

网友:
这种单桥板子,我一般烤了桥就好了,但也有个别好不了的,把内存插槽边上7120八角IC换掉,或是桥供电三极管换掉(有1.2V输出的那个),试试,一般能搞定

网友:
把谐振电容一起换了试试呢

网友:
考虑下内存系统方面,就是2楼说的

网友:
好的。谢谢了啊,我去试试。。

网友:
BGA都上了。还不用波波测测。这样没有思路搞怕没得效率哦。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哦楼主   开机条件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