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哥们帮忙看看,LGW2242ST的液晶,

楼主(2012-12-17):
同行拿来的,机子白屏,拆机查屏(保险烧过)电压2.2V,空载5V。现没有驱动板测。有可能就屏的问题吗?
问题
驱动

网友:
电压不对,烧过保险是不是后继有短路的,白屏应该是供电的问题,但是不能排除屏坏。

网友:
屏后继没找到短路,

网友:
直接可调电源给个5V到屏供电看电流,烧保险后级肯定有短路的,一般烧机

网友:
找套好板子点下屏。就知分晓。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问题吧

网友:
主板供电管坏的很多。,,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今天驱动板到了,换上就OK。还换了个高压包(滋滋叫有时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