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T61 我醉了 大家看看

楼主(2012-12-17):
刚开始是内屏不亮 外接花屏 拆机植显卡 黑胶要我的命呀 半天总算是搞上去了 谁知机都不开了 搞我半天装反了 这显卡连个方向都不标 重植好后 开机电流跑0.8几 上不去了 没办法 换了显卡 还是一样 不亮 干北桥吧 弄了半天 总算是干上去了 开机 0.9几 一样 不亮 这是怎么了呀 细细一看 南桥有点小爆珠了 北桥还有点小包 大家说着是什么原因 给点思路呗 准备干南桥 .........
显卡

网友:
南桥都爆了,先把南桥植了吧!北桥鼓包不一定是坏了

网友:
这就是保护措施没搞好,怀孕了.
锡纸一定要贴的,还要多点,做这个,别的隔热要做好

网友:
楼主这个电流估计还没跑到显卡吧!!应该还在内存与抓显卡之间....................用LPC飞线诊断卡看一下码吧!

网友:
都是黑胶惹的祸啊,像这种板子要做BGA的话保护措施是要做牢的,呵呵,现在只有挨个从做BGA啦!

网友:
灌胶的没有处理好隔热啊

网友:
南桥也做了 效果一样

网友:
北桥不鼓包了么,肯定是有问题,

网友:
南/北/显卡搞完后估计U座也差不多…… 还有,你怎么知道这其中哪个芯片等没有损坏的呢?
费那事不如直接换板呀,以后小心点了。
IBM的板相对来说还好,苹果的板很多连BGA的框都没有----没办对位呀

网友:
先把南桥弄好再说吧

网友:
这样子搞起来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