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拆了个B壳 TMD不触发啦

楼主(2012-12-17):
机器型号:x201i
故障现象:无规律暗屏   ---------------------升级为不触发

检修疑点:1.一测tb16脚SHDN_IN#待机就没了     此时3v  5v也没了
                  2.tb 36脚VCPIN28居然只有24.9v
检修过程:1.刚拿过来时是无规律暗屏     很快发现只要动下屏到某个脚位就暗屏
           2.于是就怀疑屏线了   直接拆B壳,拆下来后发现还有蓝牙模块【就想起以前搞过T410的机器无规律休眠,就是这个连在屏线上的蓝牙模块的问题】,原本打算把蓝牙模块拿掉试下看看,不料拿下后不触发了,再装上可想而知,还不触发,这种事情最TMD  BT
            3.没办法,只能将板子拿出来看看啦
            4.裸板点,待机正常0.02   3v  5v  ok
            5.按开关, D47有3.3---0---3.3变化    电流就是不动
                ibm呀  就爱搞怪,跟别人不一样   就一个h8还弄个bga封装的     没办法测h8引脚是否有此动作  就连h8到pch的信号传输都没法测    蛋疼呀
           6,又测了bios与pch的数据   波形一切ok  由于手机像素太烂  所以没拍
           7.么法了就直接用通病法   这机器tb芯片坏的太多   直接一连换了俩个都不行  看来应该不是tb的问题了
            8.慢慢查吧   就查了tb的工作条件   3v  5v 都出来了   所以就随便测了下引脚定义    后发现36脚VCPIN28居然只有24.9v的电压  正常时应该为28v呀    于是就把参与升压的c都给换了   还是这吊样   芯片之前都换了   难道这个就算正常?高手指点呀
             9.后又发现一测16脚SHDN_IN#   待机就没了     此时3v  5v也没了 但此时这个脚还有3.3  于是就排除-SHUTDOWN和3vsw      追查-PWRSHUTDOWN
             10.发现-PWRSHUTDOWN 是有tb的46脚SHDN_OUT#发出的      直接拆掉r815   测发现一测16脚46脚SHDN_OUT#就没电压了  看来问题跟后级没关系啊     可芯片之前都换了俩个全新的啦   难道是芯片还有问题   还是正常就这样?

高手指点下我那俩个疑点   !!!

网友:
单独用电池能不能触发?

网友A:
这种情况上次我也遇到过,在拆机的时候没拔电就拔了蓝牙和高压板结果开不了机了.不过我把COMS电池拔掉放电后就正常了.象这种情况下1.后继有微短.2你没拔COMS电池放电.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是客户送过来后是键盘按键全部用不了,把键盘拆出来就开机报警,最后是刷BIOS好的。扯淡的机器。

网友B:
拆了C壳就不触发,一般不是TB出问题,仔细查后级有无短路。或刷个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C壳就不触发,一般不是TB出问题,仔细查后级有无短路。或刷个BIOS吧

是B壳   板子都还没看到呢   就不触发啦   bios刷了n个了   芯片也换了   还那吊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上次我也遇到过,在拆机的时候没拔电就拔了蓝牙和高压板结果开不了机了.不过我把COMS电池拔掉放电后 ...

我把电池也拔了呀     才去拆的      查了几天了  还没发现短路    就发现上面俩个疑点     你晓得那是正常的么

网友:
这种问题是很蛋疼。

网友:
哪里没拆好吧

网友C:
..以前修暗屏的  弄坏过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暗屏的  弄坏过EC

这个think  tmd开个弄TMD几个芯片   本想换个h8   还是bga封转的      加上桥里还灌胶了   不敢动啊

网友:
BGA封装的H8而且不灌了胶,那说明H8工作后应当很烫,冒似易脱焊噢。拆H8吧,细心点,估计比做灌胶显卡容易多了。

网友:
我经常遇到是不是那个地方贴纸,,,,一步一步试

网友D: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估计拆机时掉件了。很有可能是碰掉了热敏电阻。测一下tb的58脚温控,正常应低于0.5v。否则检查rt1-rt11是否掉件。着重注意键盘接口附近的热敏电阻。

网友:
弄屏部分不拆电池很忌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估计拆机时掉件了。很有可能是碰掉了热敏电阻。测一下tb的58脚温控,正常应低于0.5v。否 ...

谢谢大哥啊   58脚查过了   0.05v           热敏电阻一般都长啥样  用什么字母表示啊   修到现在没修过温控

网友:
按着时序好好的检查一下,应该是缺什么信号吧。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哥啊   58脚查过了   0.05v           热敏电阻一般都长啥样  用什么字母表示啊   修到现在没修过温 ...

热敏电阻长得跟小电容极像,在ibm板中用rt表示。不过58脚电压0.05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