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水生病的C462A,怎么修复你。

楼主(2012-12-17):
   联想C462A喝水得病,入院治疗。清洗烘干,上电0.001,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查EC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
测量供电+3valw没有,顺藤摸瓜,发现它由+3valwp转换过来的(下图)
接着查+3vawp由PU7 MAX8734控制的PWM电路产生,没有。(下图)
接着查max8734的工作条件,20V+17.9v正常,6shdn#0v,不正常。
SHDN#由vs经过pzd1后,再由PR93PR96分压后提供给max8734  6脚。实测vs 0v,不正常。
在往上查,发现vs是由VIN经过二极管PD4和电阻pr20pr21过来,测pr20pr21这边有19v电压,而那边的vs没有,断路了。(上图)
飞线后。测+5VALWP+3VALWP顺利开出。按开机键依然没反应,看来问题到此并没结束,继续查。这时再测ec供电2.几伏,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时3.几伏啊,拿起主板隐隐约约听到了哒哒声,明显电源后级出现短路,拉低了电压。拔电测+3VALWP输出电感pl3,发现阻值只有27欧,短路。断开+3VALWP  +3VALW连接点,发现短路在+3VALW这边+3valw这个奶妈还真伟大,给那么多地方供奶,不用烧鸡大法,怎么快速找到短路的地方呢?串联有27欧以上电阻的电路先排除。剩下几个直连重点测试,运气还真好,后悔没买彩票。一步猜中 PU14击穿了。(下图)
换掉,ec供电正常了。按键开机,没反应,晕,还不就位,怎么了,靠,忘了测ACIN了。一步都不能少,呵呵。找到kb926127pin,测电压0v。没有,顺藤找,下图
VINPR10PR15的分压后,通过电阻PR13送到比较器lm393的同相端3脚,然后与反相端2脚相比较,当同相端大于反相端,比较器开漏输出高电平。VS经过电阻PR11再PD3稳压,然后通过PR12产生高电平ACIN.LM339反相端电压   23.3v,同相端3ov 不正常。实测电阻PR10断路。翻箱倒柜,终于从料板上找到一82.5K电阻代换上。上电,电流一路跳跃,还真给力,久违的画面出来了。从小语文没学好,写的不好,敬请原谅,有不对之处,请多指教。。

厲害~很給力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思路不错。

网友:
语文没学好,但是电路学好了哦,修的不错哦

网友:
一路顺畅,没遇任何难点。楼主分析电路不错。

网友:
楼主真牛啊,这么复杂的问题说的这么简单

网友:
呵呵,修的还算比较顺利,进水的机器腐蚀断线的很多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不错阿,一般进水机器大都是断线或者电阻发黑变无穷大了

网友:
想问楼主 修的过程真的这么顺吗

网友:
埃这里的高人太多了..佩服

网友:
人析的不错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路排查下来,没做弯路,呵呵

晕,错了,是没走弯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后面直接查到ACIN上面去了,,要不然就要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