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脑 上不了网了 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2-12-17):
HP CQ61 无线可以上 有线上不了 驱动都正常 系统重装过 接网线网口灯正常 本地连接只有发送无收到 一会显示有限制或无连接 怎么办 急急急
系统重装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换网卡芯片试试别

网友:
网络芯片坏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
查看一下网卡的MAC地址正确吗?如果不正确的话可以手工添加。

网友:
一、网卡的插口脏了,用酒精棉擦拭
二、网线头轻微氧化,用橡皮擦擦拭

网友:
社么系统?我同样硬件 win7 上不了网 xp没事。。。你换系统试试

网友:
排除网线、路由器、本地链接设置后,就查主板网卡了

网友:
系统都重新安装了,那只有看看网卡了,查一下条件,不行就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