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戴尔笔记本1501非常奇怪,在线求助中!!

楼主(2012-12-17):
故障现象:按电源开机键,灯亮,但是屏是黑的,有时又能显示,但是又进不了系统。尝试进入PE,却报错进不去。询问客户说是安装了360后开机就黑屏了。挂盘删除360(因无法进系统只有挂在另一电脑进去删除360).再次开机故障依旧。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时黑屏,有时又可以显示,当能显示时尝试进PE,但进PE就报错,真是奇怪!!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那把硬盘摘掉能显示不?

网友:
肯定还是硬件有问题,建议换个内存条先试试

网友:
是不是BIOS有问题?如果是BIOS有问题,如何刷新BIOS?现在无法进入系统,也无法进入PE系统。怎样刷新BIOS?

网友:
对CMOS清一下看看

网友:
  把硬盘格式化啦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