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326显logo后黑屏,热机连logo都不显示了

楼主(2012-12-18):
昨天接修一台康柏328的amd独显笔记本,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是那种没有背光也没有字迹的黑屏,外接也一样。拆机后测到1.5v的一个330电容短路,狂喜,换完开机,故障还是一样,冷机时开机显示logo后进入一个进度条然后黑屏,再开几次机就连logo都不显示了,要等冷却了再开才能显示一下logo,电流从1.45开始显示然后掉到1.16,检测了各个部位没有线索,于是又回头来查这个1.5v,发现这个1.5v是供应给内存条的,换了内存条无效……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现在我检测到南桥218-0697020上有4个电容阻值0欧,没有电压,是不是南桥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