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7900GS 双256位 花屏维修

楼主(2012-12-18):
mats测试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24251983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00 B00 B00 B00 B01 B01 B01 B01 B02 B02 B02 B02 B03 B03 B03 B03
   B04 B04 B04 B04 B05 B05 B05 B05 B06 B06 B06 B06 B07 B07 B07 B0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4251983
Unknown Error Count: 0
帮看一下,是哪一个?或者是其它什么样的问题?

花屏像这样的:

DOS下字符乱。

网友:
应该是第4个显存有问题。

网友:
怎么排列的?

网友:
加焊了4号显存,原来进花屏还可以进入系统,现在都进不了,准备进入系统的时候,蓝屏,还没有看清楚,就重启电脑了。是4号显存的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