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k s7912pi 替换 电源短路了 测得这个ds之间电阻无穷大

楼主(2012-12-18):
测得7912这个ds之间100挡电阻无穷大  管子坏了吧?g 对 ds是正确的数值(百度到的)
本地不知道有没有 替换的话那些可以上?

其他的sbl2060ct拆下来测得不知道是好的坏的。。。。

2060二极管档测的两次194值  好像是好的。。。

如图 字面对自己

1    2   3
无  黑  红   194

1    2    3
红  黑  无    194

继续拆管子。因为是12v或者5v短路 下面拆 离mos进的那个散热片下面的 整流管。。。开关管估计那边没事吧,,,,
放弃了。。。不拆了。。。30w的烙铁拆起来累死了。。。。而且我水平有够菜。还是找烂电路板练手先!

另:
我直接找7912换上可以通电测试吗?目测没有烧的痕迹。。。也许那根管子还烧了 会继续烧其他东西吗?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2-19 14:53):
俺不专业。。。大家也都不帮我啊。。。。悲剧死了。。。。

网友:
7912是线性稳压器件,产生-12V的,脚位从左到右依次是接地、输入、输出-12V,你对照板上自己看。和7812的脚位不一样,7812是产生+12V的,脚位依次是输入、接地、输出+12V。总之,它们不是场管,不分什么D、S极的。

网友A:
sbl2060ct是肖特基双二极管20A60V。

网友:
哦 谢谢!那这样子还是有其他管子烧坏吧?在路测量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bl2060ct是肖特基双二极管20A60V。

我纯粹菜鸟 基础不行啊,,,其实这些我也只会拆下来 和好的对比测量下,。。。原理啥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