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维CF280 bga大芯片 必塌陷 恶心啊

楼主(2012-12-18):
主板塌陷 太恶心了 完美托锡 植株 有铅到温度 板子中间就塌了 蛋疼 好几块板子都报废了

网友:
费解 为什么把中间顶着的那个柱子取消了

网友:
真的假的啊、你说的大芯片啥样子的?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网友:
和个人操作有很大关系,经验多的话,用风枪都可以!

这样的话 我还买 BGA做什么

网友:
就是NF 台式机那种 单桥 就做过一次 就塌陷了(还用的是有铅) 中间可以看到锡球 两边都看不到 主板背面中间都突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照相也找不出来这种效果 肉眼各个角度一看便知 要不你也买一个试试吧

网友:
  讯维CF280T

下图是官网BGA底部的样貌(5个独立顶点的设计)http://www.szbga.com/index.php?case=archive&act=show&aid=31

下风嘴独立5个顶点可微调高度,适应不同型号的PCB及双面PCB贴件PCB,通过微调顶点高度,实现对PCB的均匀受力支撑,防止PCB塌陷及变形,提高焊接成功率。尤其对于背面有较大尺寸的贴片元件,5个独立顶点的设计,更可凸显效果。

为什么发过来的BGA却是这样的呢?

询问过客服 说这是改进了的技术 以前的5个顶点那种取消了 (这不是坑这是什么!)
尼玛 那么高的温度加热 中间喽那么大的坑 用脚趾甲想也会塌陷啊!这不是坑是什么!

尼玛发一个被坑的主板真实写照

这是一个NF4 的主板 由于相机像素有限 拍摄不到 底部锡球的细节
底部锡球中间能够看到明亮的锡球 而两遍却看不到锡球 这说明主板有塌陷
因为中间部位距离主板距离较远 所以能够看到锡球 而两边没有塌陷距离主板较近 所以看不到锡球
(经验丰富的高手应该一说就懂的 这里不细说了)

这是主板的背部 用手摸 会有明显的凹凸感

此贴发表并无恶意 待讯维工作人员 给予解决 让到家也敢放心购买讯维的产品啊!

网友(点评):
多数是漏发了,我才买的都有5个顶柱的风嘴

网友:
估计是漏发了吧?我跟你一样也是280T的,一种风嘴没有顶柱,一种有顶柱

网友(点评):
风嘴是成套的,一般不会漏发。估计是楼主用错嘴了。

网友:
这种显现都是,焊接部位,局部温度过高造成的。说明白些,就是你的预热区温度不够。天热的时候现象不明显。
解决方法:
1.提升预热区(红外砖)温度,冬季北方地区最好设置到150度作用。
2.运行曲线的时候低温段,延长加热时间,280T上下热风温度到100度左右的时候点保持按钮,加热10分钟左右,再点一下保持按钮,继续运行曲线。

BGA设备使用,相关问题可以直接咨询我们售后,或者打我们电话。
QQ:2859580537      2629785597
电话:0755-61502186

网友C:
你一共收到几个下风嘴?
有2个的。
如果是漏发了。让客服补发
如果是你用错了,请.....

网友:
你应该用小点的那个下风嘴,不要用大的 。
大的用于CPU座等。

饼哥 我用的就是小的

网友:
楼主,请问你是什么时候购买的机器?我看到你的帖子后就看你在发牢骚说机器的不是,你有没有认真的去寻思下为什么你操作成功率这么低?你有没有和我们售后联系过呢?让我们来帮你分析下看问题出现咋哪里呢?
第一:关于你说风嘴的问题,不是给你少发了,这个是正常的风嘴。淘宝上和我们实物有差别,是因为我们淘宝上没有及时更新到,这个也是我们工作的失误,但是客户在收到机器不明白之前都会咨询我们销售客服的,我们也会及时给买家回复的哦。你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呢?
第二:关于你说的做桥塌陷问题,这个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是你自己操作方法不当的问题造成的,大家都知道天气热的话这种情况不明显,天气冷所以就很明显了,这个就是预热的问题。最近我们的客户有的因为这个问题很老火,所以我们特地做了一段高清视频来帮助大家解决这方面的顾虑。视频链接是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4NjA2Nzg4.html?f=18399808你有空的话可以多看看,也希望你以后在机器使用操作方面有问题能够及时与我们迅维BGA售后沟通解决问题。如果有我们解决不好的,让你不满意的都时候你再发贴详细说明也不晚哦。这个只是我个人建议,要是你看到觉得有啥不妥请多多包含。最后祝你早日能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之前有问过客服 说这是改进后的嘛 我也觉得没什么 后来做了好几块主板 都这样 我就恼火了嘛 我觉得还是要用原来的那个 多少钱 我要买原来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一共收到几个下风嘴?
有2个的。
如果是漏发了。让客服补发

一共只有两个下风嘴 大的还有一个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相也找不出来这种效果 肉眼各个角度一看便知 要不你也买一个试试吧

我的是效时380 1代 感觉挺好的,不过现在停产了 全是二代的

网友:
塌陷和那个柱子没有关系的,局部温度太高所致

网友(2013-02-24):
上下温差大,局部温度高(就是升温太快)榻就正常,调下曲线

网友(2014-03-29):
我的是2温区的  我一般都用下边的移动支架顶着中间   做这样的芯片 高温下局部变形很正常的啊  找个东西支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