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e暗屏

楼主(2012-12-18):
我今天休了一个r51e暗屏的 ,换过高压板 ,之后才发现时休眠开关的问题,在C壳的左上角,找个真网上一挑就亮了, 想问一下有没有r51e高压板定义,有的话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把休眠开关去掉就行了

网友:
是常见的问题  哈哈  楼主下次记得  直接去掉休眠就行了

网友:
休眠键不是会黑屏吗?

网友:
这是ibm的通病了呀

网友:
LID#休眠开关会拉低 EC 上面的信号
所以会导致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