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有显示集成没有

楼主(2012-12-18):
昨天接到同行一块ONDA G43C的主板,主板到我手的情况是全板无复位,各大电压正常,由于复位是由南桥发出来的,直接加焊下南桥,跑马了但是只跑到68就不跑了没显示,插独显就有BIOS刷个了不行,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瞧瞧时钟呢  ,,,我现在正在修着死情况呢     我这个百分之80是时钟问题 你那个可能是北桥

网友:
时钟正常,我估计也是北桥的,谢了

网友:
内存过了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过了就是没显

不是插了独显就能亮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插了独显就能亮了吗

独显能亮机集成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能亮机集成的不行

那劝你先用风枪把北桥吹下看看     不然你盲目的干桥   到时候给你来个不跑马的

网友:
查下VGA接头的行场信号,对地值和电压要都一样,前几天就碰到一块板子是由于与门坏了导致集显不亮。

网友:
到北桥针脚的对地阻值测一下   对地阻值都应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