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N78VM无CPU供电

楼主(2012-12-18):
现有顶星F-N78VM无CPU供电,内存1.9,桥供电1.11,CPU供电出不来,电源管理呢芯片从好板子上拆下的换上还是没有供电。现在没辙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测量一下 CPU 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都没有查CPU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就直接换芯片啊!不赞成哦!查下芯片的供电、EN、还有VID组合。

网友:
按照上楼的 VCC EN VID  我一般也侧BOOT引脚   随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