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有个白色的贴片保险上写着5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18):
液晶显示器上有个白色的贴片保险上写着5代表什么意思?
液晶显示器

网友:
5A吧,不知道是多少V的

网友:
找料屏的保险,要么直接用0欧电阻,我一直这样换

网友:
应该是5安的意思

网友:
5a保险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5A吧!着根细线短接算了!

网友:
5A吧。这个也差不多是LCD的最大电流了。

网友:
代表的是5安,用根细铝丝即可,我就是这么干的,不怕麻烦往焊接好后用胶棒把它包住~

网友:
2.5A/33V的保险购一些备用还是可以的,最好不要粗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