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循环跑代码

楼主(2012-12-18):
   一块954,,775的板子触发后45,C1,C3,2B,45,C1,C3,2B。。。。就是这样循环的跳变。这是啥情况的啊?测到内存供电也在跳变。0V,1.2V,1.8V,0V,1.2V。。。。。。各位大侠求解啊。。

网友:
量一下I/O上的时钟正常吗?

网友:
把串口芯片拆掉看看,也就是COM口芯片,前天遇到一块板子也是C1_C3_45循环跑码,拆掉COM口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坏了。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这样的问题,板子是好的,换了CPU风扇后,就开始循环跑马,点不亮。开始以为装坏了,后来拆下风扇,发现新风扇很难拆动,很紧。重装下CPU和风扇,恢复了,  是不是CPU没有装好也有这个现象,板子是890G。

网友:
查下其它电源和内存的控制有没有波动再说吧。

网友:
放在串口芯片和IO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