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关机后风扇狂转,一直能把电池耗干

楼主(2012-12-18):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过完LOGO 要好久才引导系统 最起码30秒以上   但进了系统可以正常用  也是风扇狂转
关机后风扇还是狂转,不拔电池一直能把电池耗干

准备先刷BIOS试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故障的朋友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挺奇怪的,不过跟bios的关系应该挺大的

网友:
看看风扇控制电路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是不是bios关系或者有人改过把风扇供电接到待机电压上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在关机状态下有5v供电吗,估计要查图纸才知道了

网友:
刷BIOS已修复。!!!!!!!!谢谢关注

网友:
晕  客户用了几天 又出现这种情况了。。。。。。烦死了

网友:
看来就是BIOS的问题了,华硕的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也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