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2T的硬盘,这样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2-12-18):
硬盘录像机里的硬盘,2T的 ,录像的时候经常断录像,硬盘录像机在测试中,暂时怀疑硬盘问题了。
如上图,没有发现坏道 但是右下角一直报 warning:
这是什么问题啊,哪位能详细说说看。

网友:
这个系统好像和电脑上的不一样吧

网友:
可以用这个hdtunepro_v4.60H软件,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希望给帮到你。

网友:
你的硬盘离坏道只一步只遥。

网友:
这叫逻辑坏道,修复下就OK了

网友:
有什么好的修复工具吗

网友:
waring说明有几个道的扫描时间过长了

网友:
低级格式化看看啊

网友:
时间过长表示老化 ,并非坏道 !

网友:
你的硬盘坏了啊,那先代表磁道老化了即将出现坏道了

网友:
那这种情况能修好吗 ,具体怎样操作,哪位大师能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大概也是  你能确定么

用MHDD就可以修,具体操作你百度吧

网友:
凡是彩条的都是坏道 要是绿的得看多少了   用软件把硬盘擦一下吧   能擦掉最好了 擦不掉就换吧  在保就返厂

网友:
晕 硬盘坏了  修的话  基本上修不好  早做准备吧

网友:
mhdd再按F4,改写读取时间50,再把擦除打开,然后再按F4,让他自动擦除,如果这样不行的话那就要用到专用的软件或硬件来修复了,祝你好运

网友:
如果这块比较集中,分在一个隐藏分区中不用。

网友B:
红块是坏道,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坏道。硬盘太新,需要专业工具才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块是坏道,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坏道。硬盘太新,需要专业工具才能修的,

罗工给力啊,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
24个逻辑坏道了,还不知道?    用MHDD 修理一下就OK

网友:
500MS 的都那么多 直接低格 会帮你搞定的

网友:
你这个硬盘一定是修复过的,里过有坏道可能被别人平没有了,再有右下角那数字也是坏道的。

网友:
红块都23个了,楼主还很淡定?W之,不行就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