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一板子开机显示偏色!!!

楼主(2012-12-18):
昨天接到一个华硕P5QPL-AM开机显示的是黄色的, 我测了一下集显的微接头 红绿蓝。第3针蓝 的阻值只有30左右, 我就有点怀疑是不是北桥坏。但是又不敢确定!!!

网友:
阻值偏小,查一下这路上的无件有无坏的,没有的话,基本是北桥了

网友:
跑线查下这根线的相关元件,只有再怀疑桥的问题,先简后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跑线不知道怎么查了

跑线,就是你顺着你刚才测的那个不正常的地方,看看与其相连的还有哪些原件,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坏的,不正常的

网友:
先查下VGA蓝色针到北桥的线路  先确定线路没问题再干北桥       加焊一下VGA插头

网友:
先查这条线路,线路元器件没问题的话一般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你应该查下VGA的三色基电阻,看看是哪个电阻阻值偏大了!~

网友:
我一般遇到都是缺色,您这个问题,等待您解决。

网友B:
把这个阻值偏低的中间元器件拆掉再看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阻值偏低的中间元器件拆掉再看阻值

我把VGA头拆下来过。量了那个焊点 阻值一样是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VGA头拆下来过。量了那个焊点 阻值一样是30

这个就是对比着修了,拆下一步一步测量,大致就能判断是哪的问题。

网友:
先 测下 拿条线路上的 电阻 电容 这东西 可容易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