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外显内屏LED只有背光【求思路】

楼主(2012-12-18):
换了个新屏,OK了 ,进系统800*600分辨率最多调到1024,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两个显卡都没打上驱动,
一个是HD3几的 一个是ATI Mobility Radeon HD 4570。
用驱动精灵打上驱动  重启进系统后就要在显桌面时,就只有背光不显了,于是又用安全模式进系统,把那个应该是集显的HD3几的给停用了。然后重启能显了但还是分辨率最多就1024。看着不舒服就进CMOS把显卡调成dGPU模式保存。
杯具了。 开机就只有背光了。  怀疑显卡有问题,于是换了一个,又可以显了。但问题还是不能把分辨率调1366,和没换显卡前一样,看来不是显卡问题。 。
很纠结,又进CMOS改了那个dGPU模式,或许就好了呢。结果又杯具了,电池取了放电,COMS还是清不了零。
网上搜了下,或许刷BIOS就能解决显卡问题。从官网下好刷了,故障依旧了,外显内只有背光。换测试屏又OK。完了 ,又坏了一个屏了。。。  机子还是不能改分辨率不知咋弄了,现在屏又坏一块。
客户急着要机子,现在两块LED屏都是开机只有背光不显图(不是白屏),这两个屏都是在进CMOS改成dGPU模式后就这样子了。现在就是想找个屏电路看能否把这两个屏给修好。不然亏大了。哪位师傅给点思路,提供个屏电路图,谢谢咯

等待中。。。

网友:
驱动没打对啊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驱动问题 双显卡嘛

网友(点评):
这个机子貌似不是双显卡机子,只是搞不明白为什么在硬件里面显了两个显卡!问题就是显卡驱动打不上 现在我的两个LED屏也坏了,

网友:
去华硕官网下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