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功放电路求学

楼主(2012-12-18):
客户送来一音箱 通电功放电流声很重  吵得很  另一喇叭声音很小很小  几乎听不到  看情况是功放开关管坏  把功放大喇叭开关管换掉 试下 可以了  准备装查看另一个喇叭不响的问题  突然 功放的电流声又来了  又和以前一样了  很是郁闷   再换  过不了几分钟又一样了  现在想想应该是其他电路影响了 该MOS管烧坏 但查不出原因来啊  求高手指点哦  另一个喇叭声音极小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有电容挂了吧,

网友:
直接好换功放ic吧

网友:
查反馈电路的电容和电源电路的电容看看。

网友:
肯定有电容坏了

网友:
测两路喇叭阻值,应该是电容挂掉了

网友A:
看来都是业余的选手啊。。。先断开负载 打阻 正常就可以通电查  查正负主供电正常不,你胆子大 直接换功率管就通电。线性电源你会修吧 就整流 滤波  电压不正常 看情况 功率管短路 或者是前级放大 驱动电路不正常引起的 功放电路中的直流反馈电路多 而且复杂 多查查 还有负载的保护电路看正常不 负载的隔直电容正常不 还有的是音箱的分频电路有问题的 所以修的时候接自己的喇叭试 正常了上客人的音箱 不要机器没有修好把人家的极品喇叭烧了 你就蛋疼了

网友:
从你换管有几分钟声音出来的情况看 应该是电源和驱动的问题 如果是大电流短路的话会烧保险和功率管 瞬间的事 不明白再来。。。。。。。。。。。。。。。

网友:
呵呵  现在已经好了  谢谢大家  问题是有个管子短路  换掉  再把功放MOS管换掉就好了  就是一个喇叭不想怎么也弄不起来  最后我就直接把不响的喇叭音频信号跟那响的那个喇叭接一起  两喇叭共一个MOS管   刚开始还担心那个MOS管容易坏  不经折腾  试了很久  都没问题 现在就等客户过来拿了   谢谢大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都是业余的选手啊。。。先断开负载 打阻 正常就可以通电查  查正负主供电正常不,你胆子大 直接换功率管 ...

还是论坛高手如云哦  多多指教哦

网友:
有源音箱用MOS管的话,电源是开关电源的吧。最好是改用变压器,也就是把开关电源换成线性电源。

网友A:
我F了你 两声道 坏了一声道 你把喇叭都接一声道 厉害  不是吹的 你等着烧机吧 要是你不返修 拿砖往我脑袋上敲。。

网友:
放动态较大的音乐 低音深沉的时候 管子会很烫 过流。。。声音嘶哑。。。。烧。。。。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我换过了 还是一样哦

阻值你有没有量,原则上左右阻值应该是一样的,一个声音大一个声音小证明电流一个大一个小,排除电容短路,再查一下周边的三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F了你 两声道 坏了一声道 你把喇叭都接一声道 厉害  不是吹的 你等着烧机吧 要是你不返修 拿砖往我脑袋上 ...

哈哈 真的假的啊   那完了哦   那另一声道坏基本跑什么线路检查呢?

网友:
我夸大了啊  哈哈 明明是2个人干的事  你让一个人干。。。。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