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ac地址问题

楼主(2012-12-18):
我的笔记本y450板载网卡坏了,想换芯片,不知mac地址存放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换了之后mac也换 了,我这里上网绑定mac的,谢谢

网友:
网卡芯片旁边一般会有一个8脚的贴片芯片,就是用来存贮MAC地址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原来mac地址是存在那里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原来mac地址是存在那里的啊。

这是主板的

网友:
要看你的主板是哪种了,有的是直接存网卡里的,有的会有个小存储器存的

网友:
换卡了 肯定上不了网 谁叫你绑定的 单位吧 蛋疼的事

网友:
绑定了就不可以在取消了吗

网友:
这个,换过了.可以使用烧录工具重新烧录一下以前的MAC ID就OK啦.前提是有烧录工具.不同的厂商,不同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