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由猫的基础上怎么在添加一个无线路由阿...求解决

楼主(2012-12-18):
在路由猫的基础上怎么在添加一个无线路由阿...求解决

网友:
两个设置为不同的网关就行了

网友:
将无线路由与路由猫设成两个网段,用网线连接到猫上,设置无线路由网络参数,使无线路由能通过猫上网,然后正常设置无线参数即可

网友:
网关,就是那个192.168.1.1,有的路由是0.1,有的是18.1,你第一个有线是1.1的话,第二个路由要设成2.1,就是别和第一个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