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716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12-18):
一华擎G31M-S  REV:G/A 2.01
故障现象为无复位
  接手仔细观察发现内存控制IC明显坏了<少了一半>型号为apm9928 是一个双MOS管 <一个N沟,一个P沟>由于找不到这个型号,故在主板上拆了个N沟的 又在本本上拆了个P沟用线飞上去。上电
  测试卡上复位灯常亮!明显是无复位。按照时序:供电——时钟——复位查。
测得内存电压1.7V   北桥供电1.2V  <旁边的小电容上测的不知道是不是>。南桥供电1.7V  。 cpu无电压,控制芯片为L6716,由于手上没有这种型号的,没得换,故来此求救!!!!有的大大们请传个上来!!!没有的也过来看看小弟的思路对不对,给点思路!!!

网友A:
还是按照intel的时序来吧:内存---桥---总线---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按照intel的时序来吧:内存---桥---总线---CPU

总线电压有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线电压有1.2V

恩,总线电压正常,桥供电一般是在其旁边的场管或贴片电感上测量,CPU没有电压,先查工作条件:VDD,VID,EN,供电正常,VID信号有高低电平组合,EN是由总线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总线电压正常,桥供电一般是在其旁边的场管或贴片电感上测量,CPU没有电压,先查工作条件:VDD,VID, ...

不知道这个IC的脚位是什么。版主,来张图噻!

网友A:
终于翻到了,哈哈,你看看时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翻到了,哈哈,你看看时不是!

版主辛苦了  就是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翻到了,哈哈,你看看时不是!

版主啊!!VCC有12V   outen 3.3V   VID也有1.25V  就是不出核心电压 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按照intel的时序来吧:内存---桥---总线---CPU

今天我修一个映泰的也l6717想看看en脚也没有查到图,映泰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修一个映泰的也l6717想看看en脚也没有查到图,映泰很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希望是你想要的

谢谢你。。版主好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版主好人

要是板子修好了,我更开心,想看看你的维修过程和方法,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板子修好了,我更开心,想看看你的维修过程和方法,哈哈

我也想写出来。。但没有时间,,,宿舍没有网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写出来。。但没有时间,,,宿舍没有网上的

哈哈,现在要是一天不上网都不习惯啊

网友:
有收获,下载两个IC图纸,哈哈

网友(2013-02-02):
引用 网友A:
希望是你想要的

学习一下。

网友:
严禁灌水,下不为例哦

网友:
手里有一台又是有复位 又是没有     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