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内容啊,求围观。

楼主(2012-12-18):
型号:华硕F83VF
故障:机器进水
处理:烘干
维修过程!(同行送修的机器。他们不修机)
测量所有电感!均无短路。上电测试。
待机0.2!待机偏大。但是可以触发上电!直到亮机。
但是在待机0.2的电流下!待机芯片非常烫!测量芯片工作条件所有电压正常。但是待机下过大约10秒后!待机电流从0.2落回0.015貌似待机正常。但是此时按开机键!机器不触发了。
OK!那么!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待机0.2可以触发亮机!但是待机芯片烫!过10秒后待机电流落回0.015!3V5V电感电压无。不触发。
怀疑主板进水3V5V芯片周围板层问题。
于是拿出3V5V的专用电路板改了个3V5V供电电路!

飞了7根线去主板连接点。由于此主板的12V电荷泵升压电路由5V自举升压电路提供叠加!所以必须多飞根线去12V升压电路。需要注意的是!F83VF这款机器在待机下是有3V5V电感和12V电压的。
一切弄好后!上电测试。发现待机在0.025!但是电流从0.025触发到0.040!
用上电时序查出去开启后级电压的SUSPWR由EC发出!但是后级却未被开启。SUSPWR信号断线。飞好此信号线后!机器触发上电亮机!反复测试!待机和上电都正常。

于是装起来!由于硬盘在这次进水中光荣牺牲了。机器就也样给同行了。过了一天后!同行把机器又拿来了!说开机有BIOS密码。我说我修机器时也看到了!还以为是客户设置的。他说不是!于是又免费拆机把BIOS刷了。机器给同行后!机器同行拿回去了。过了2天又拿回来了。同行说!硬盘他换好后!进系统。喇叭声音沙哑!声音很小。还有机器早上第一次开!屏幕是暗屏。强制关机后再开!就正常。我没修!我就说将就用嘛!说实在的我门对此价格只收了不多。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了。同行只好拿了回去。
我擦!客户急了!说我们没把她机器修好!要求同行退她钱。同行退钱了。但是!我们的3V5V小板却送给了她。
我们严重抗议。于是找那个客户理论。由于客户是女的!还是大学生!我们两男的!进大学后!打电话让那个客户下来!解决事情!那女的死不下来。无奈之下只好报警。
我们只要求把小板拿回来。警察协商后!女的不同意!还说我们把里面那块东西拿出来后!她怕她的电脑去其它地方修不好了。还说我门技术垃圾!没给她把电脑修好。耽误了她的电脑病情。我擦!
天理何在????我门没得一分钱啊?
经过拉力赛似的劝说后!女的终于愿意把电脑拿出来!让我们拆下属于我们的东西。
她回宿舍取来电脑!我们在同行店里等!其实同行就是大学创业园的店!接些大学生坏的电脑!然后送我们这修。我们是合作关系。

左右等待!女的终于出现了。我兴奋的拿着螺丝刀!要拆机。
可女的第一句话!就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修修好?

……哎!又接过此机!答应了。

机器放在店里。过了3天后我才修的这个机器。

故障1

喇叭声音!沙哑!声音小。
但是耳机声音正常。用示波器打喇叭左右波形!一组不正常。判定功放芯片。
此机的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集成在一块芯片内!
于是更换声卡芯片解决。

故障2
冷机!开机第一次屏幕为暗屏。强制关机后!第二次开机正常显示。。LED的屏!不存在高压板接触不良问题。
于是拆开屏!找到屏的背光供电系统。待机下19V主供正常。于是开机测试!在测试过程中!屏幕一直为暗屏。一测量!屏LED主供电!F1保险被烧。测量保险另一端对地短路!判定!屏的LED升压芯片短路损坏。找了个废屏!拆下芯片!对换!KO.

为了保险起见!我从屏液晶面板供电上飞了根线去LED升压芯片的开启控制信号上。

OK
维修和纠纷结束。
---------------------------------华丽的分割线---------------------------------------------------------

型号:东芝L700
故障:客户摔的
配置:I3 2代。HM65
机器拿来电流跑0.8左右。上电测!南桥边BIOS无波。
怀疑桥被摔掉点了!因为摔的部位离桥很近。

耳机插口和话筒插口都摔坏了。于是都拆了。扩展卡槽也变形了!也拆。还把BGA封装的扩展卡芯片拆了!发现没掉点!
HM65拆后,焊盘完好。也没掉。那就可以排除CPU座和显卡焊盘也是完好……因为他们离摔的地方比较远!
近的地方都没掉点!远的就排除了。
换了个新桥做上去!还是涛声依旧!电流0.8!BIOS无波。于是怀疑BIOS程序有问题!在网上下了个程序刷进去!涛声依旧。
哎!还是老老实实的往前查……比如平台复位。CPU复位!电源好信号等等……
查电源好信号OK.查HM65发出了PLTRST!于是追查后面有木有收到。结果查到此处发现了问题

没错!U5 这个芯片没装!实测2脚为3.3V!
但是通过R552这个电阻后!就没电压了?
问题锁定在R552上!
由于1.5K的电阻不好找!随便找了个1.2K多点的电阻挂上去。
KO!R552和R476分压后得到1V多。
上电!测BIOS波形!有了。

测排阻……有波

接屏……

亮机。为测试摔的机器稳不稳定!特意进系统玩了半个小时。一切OK!此板被修复!总结:有时候应该,往前面查一点!那么问题就很容易KO。也不会走弯路。

-----------------------------------------华丽的分割线------------------------------------------------

型号:清华同方K42
故障:主板大短路
板号A-4241P
板号是仁宝代工的LA-4241P。
机器拿来!插可调电源!大短!拔了电池也大短。
主板问题!拆机。发现有进水的痕迹。处理。
没费什么功夫就查到!一MOS短路!PQ20!挂了。
在料板上找了个MOS换上去就OK了。
测公共点阻正常!上电!电流触发到0.8!以为亮机了!英特尔集成显卡的亮机电流都小。但是看电流不跳变!用示波器测SPD无。
我擦……还有问题。测时钟晶振瞬间有波。但是马上变成电平。再测时钟开启!也是瞬间来了个3.3后被拉低!

没错!3.3V的时钟开启信号只维持了124毫秒的高电平。
CK_PWRGD时钟开启信号由南桥直接发出给时钟芯片。
测同一个模块的ICH_PWRGD信号为高正常。再测H_CPUPWRGD信号也为高正常。
但是为什么就是时钟开启信号会在124毫秒后被拉低为0V呢?南桥下面进水坏了?南桥摘了!下面没进水……又植锡珠做了上去
时钟芯片坏了?
要么时钟芯片拉低了开启信号?要么南桥因为什么条件不满足。主动关闭了时钟开启信号。把时钟信开启信号断开测量!但是还是会只维持了124毫秒的开启状态!
擦!看电流都到0.8了!不会是前面电压有问题吧?
果断往电压前面查了一查。
结果就发现了问题。

PU500的VIN
经过PR114后只有0.几的电压正常应该是19V。测0欧电阻无穷大!电阻取下来后找了个0欧的电阻焊上去!结果焊盘一边烂了。飞了根线线!

原来PU500的VIN有问题导致

1.05V的VSP电压没出来!所以时钟开启信号会被南桥在124毫秒后被拉低为0V。
仁宝的机器就是和广达的不一样。广达的机器缺电压会瞬间掉电。但仁宝的就不会掉电。

0欧的电阻飞好线后测SPD

完美的波形!
再测排阻

有波!
此机被修复。
总结!为什么仁宝的主板会大短?仁宝主板不是号称有欲检测电路吗?
但是此块主板却没有仁宝的点火回路。
原因可能是因为清华同方的机器为了降低成本!而取消了电路中原有的点火回路。
还有!修机器的时候!不要被电流和表面现像迷惑了!一定记得回查一下。

如果觉得可以,加分不是扣自己的分。

网友:
哈哈,这帖子真长啊,图片看不到

网友:
大学生啊大学生,实在是伤不起!

网友A:
图片不让应用为什么也不让我看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让应用为什么也不让我看下啊

解除不让应用了,可以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网速不给力啊。图片是有的。

不关网速,是你刚发的时候用的是你QQ里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关网速,是你刚发的时候用的是你QQ里的图片

哈哈,这都被你知道了。

网友:
LZ厉害.各种方法都用上了. 求示波仪.又是测电流.
什么时候才能到运用自如的境界.

网友:
这个维修太给力了,看着都吓人。
咱这种菜鸟可不敢这么搞。

网友:
楼主 技术不错   很给力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技术真的很到位要是我 维修那个华硕我就扔了 让他换主板

网友:
怎么有人看不到图片呢 ?

网友:
图有。不过是有点太专业了。

网友:
楼主可否详细 说说 3 5 V 板,怎么改 还有这种板那里买得到,谢谢

网友:
楼主写了这么长一篇帖子出来,真是辛苦了哦

网友:
膜拜大神啊,马哥那里的学费果然没有白交

网友:
亮点是楼主的TEK,,,这个是专业级的!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泰克是好东西,比安捷伦要好点。

网友:
这线飞的太有技术了

网友:
示波器的用处是真的大啊,希望看到更多的案例。

网友:
唉,不会用示波器啊,丢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