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 不能开机

楼主(2012-12-18):
接一华硕z99 笔记。
单板:待机有3V,5V 。电流: 0。004
板号:A8N—DC
芯处组:MCP67MV-A2    EC:IT8511TE 。
实物图:上传过几次没有成功。
]故障现象:
       按开关触发有 电流没有变化。但是指示灯有亮——绿灯。上不了电。南桥和KBC的晶振均起振有波形。在试的过程中其间有换CPU 后触发可以上,但是不跑码。换回原来的CPU 也可以上电也是不跑码。现在还是不能上电。
上电时序图:
在第7步(PM—PWRBTN#)之前电压是正常的。请教一下各位SLP—SL4#,和SLP—SL3#这两个信号,是不是南桥桥发出电压到达EC 之后才会开启SUSC——ON 。因为现在SLP—SL4和SLP—SL3#以及SUSC——ON 都没有电压。如果要换EC 和桥的话该换哪一个先,哪个可能性大啊?

网友:
为什么图片不能显示呢,

哦贴上去的不行,重新上传可以了。哪位好心的帮帮撒,在此谢过了!

网友: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不怎么好理解

网友:
两个先都不要换刷个bios看下,然后在考虑换EC和桥,首先您触发该查得都没有查清楚,如果实在要换就先换EC后换桥。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在试的过程中有几次是可以上电的,我想BIOS 是应该没有问题。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其该查的我有查过。就是在这里不理解了。

网友:
应该是电路问题 ,先别着急换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在试的过程中有几次是可以上电的,我想BIOS 是应该没有问题。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其该 ...

不是能触发就代表bios是好的,以你现在的情况是我的话我会先去查下南桥,很有可能是EC触发了但是南桥没有触发,有时候南桥坏了也能触发不过就跟你的情况一样只能亮灯然而电流不会上去。

网友:
MCP67MV-A2这个芯片很容易虚汗的你可以加焊下看看呢

MCP67MV-A2该芯片的确发现有虚焊的问题比较多,建议楼主用风枪尝试加焊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
加热整合桥就可以了

网友:
先ec后南桥

网友:
ec   和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查过了是正常用的,接下来准备加焊一下桥。有没有人帮我解释一下哪两个信号啊?

网友:
这两信号应该是按下开机键后EC向南桥发出SUSB_ON和SUSC_ON的请求,然后南桥内部的ACPI控制器内部的逻辑关系发出SLP_S3#和SLP_S4#给EC,然后开启B路和C路的电压,但是EC和南桥待机的工作条件得具备

网友:
那两个信号是EC发给南桥之后南桥内部的ACPI发出SLP_S3#和SLP_S4#给EC开启C路和B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