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屏 亮度低

楼主(2012-12-18):
lcd方正 液晶 显示屏 亮度低 我看了一下灯管。还可以。但是亮度低 谁能说一下是那里的事呀?
亮度

网友:
亮度低就是灯管的问题,你换下灯管试试看

网友:
灯管可以的话应该是高压板吧

网友:
一般情况直接换灯管就可以了,应为灯管容易老化

网友:
也有可能屏老化了

网友:
给高压条外界灯管试试,亮度够就是灯管问题,灯管还是暗就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
替代试试。灯的可能性大。

网友:
将ADJ接3V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我把灯管拿下来试了30分亮度可以。我想不出那里还会有问题了

网友:
亮度调节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外接一对灯管试下,如果亮度OK的话,就是灯管的问题,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高压板上电容的问题了,你也换个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