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451开机出现enter password 对话框如何清除

楼主(2012-12-18):
新接一台V星MS-1451本子,加焊二合一桥是把CMOS电池取下,焊好后开机就出现enter password的对话框,估计是BIOS密码,没弄过这种本子,不知道如何清除,求高手点招。

网友:
刷程序搞点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要刷bios芯片了,有的机器刷了程序也解密不了dell的就这样

网友:
是那里的密码  不懂

网友:
没有的话只能找到板子上面的密码芯片然后找密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