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R107能否直接替换FR103 ?谢谢

楼主(2012-12-18):
用FR107能否直接替换FR103 ?谢谢

网友:
FR107可以直接替换FR103  FR104  FR105 FR106

网友:
代换完全可以。

网友:
代换完全可以

网友:
相当的可以,这个系列,他最牛B

网友:
电流一样,耐压最高的一个了

网友:
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可以,反过来就不行了,耐压值不同

网友:
最好也是不要代换速度是有分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咨询了下工程师  他说最好不要代换,103的速度比107快不少

不过我咨询了下工程师  他说最好不要代换,103的速度比107快不少

工程师没有看34楼的附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咨询了下工程师  他说最好不要代换,103的速度比107快不少

工程师没有看34楼的附件吗?

速度上103比107快    最好是不要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咨询了下工程师  他说最好不要代换,103的速度比107快不少

工程师没有看34楼的附件吗?

频率有点影响 不过影响不大

网友:
频率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替换了是可以用的呀,太保守了不好。

网友:
想都不用想,直接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有点影响 不过影响不大

难道你也没有看34楼的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