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分析一下是电源哪个部位的故障?

楼主(2012-12-18):
本人有意航嘉断垣180W品牌机电源,ic是339和494.目前的故障是:带负载开机正常,过15分钟左右,5v、12v降为4.0v左右和10左右,同时电源咝咝作响。测辅助电源的电压则正常、硬盘灯也亮,但是马上开机则开不了。(前一段时间修了一下,339和494也换了,空载的时候电源运行时间可以长一些,带上负载就不行。)请问是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3-5-6 11:00):
已经修好,是一个50v电容的问题。

网友:
把电解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当电压下降时,查一下494第4脚的电压

网友A:
电源里的元器件受热变化,最怀疑的小功率管和开关管基极电容。

网友:
可以分别给元器件降温,看看哪个有问题

网友:
电容或功率管不良的多。

网友:
先检查各个滤波电解性能再说。或者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输出下降,检查低压部分电解是否漏电,最好直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里的元器件受热变化,最怀疑的小功率管和开关管基极电容。

已经用型号完全匹配的新电容换过了,不起作用。您说的小功率管是指的哪个部位?一般都是些什么型号的?

网友:
挺复杂的吗?????????

网友:
把一对大电容也换了看看。

网友:
咋来爱修电源呀,不值钱,我早就不修了,废的还卖10元呢,你说的这个故障可能是滤波电感短路了,看看电感是不是烧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