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的电感、电容用风枪怎么样调节才能焊下来

楼主(2012-12-18):
上图的电感和电容应该把风枪的温度和风速各调到多少才能够焊接下来!

网友:
一把烙铁搞定.....

网友:
哥们吹反面应该就OK了,要不然就只能用两把烙铁了

网友:
我没用过风枪吹,我都是用烙铁往下焊,左右两边,加点锡,用烙铁一挑就下来了。

网友:
烙铁加锡撬

网友:
采用堆锡法应该好用,把焊点多堆一点焊锡取下小的零件很好用!

网友:
你多买些料板,多练习一下,什么都会了

网友:
一个罗铁就搞定 你要是担心旁边的部件你可以把旁边你的 卸下来 在 取电感

网友:
基本功啊 童鞋 加锡法 很轻松就下了 左搓搓 右搓搓 下了。。

网友:
这个我也没去过啊,看来以后也要练习下了

网友:
我就是烙铁加焊锡搞掂的!

网友:
用烙铁就行

网友A:
      本主板没搞过,就换过网卡,感觉很容易的。
      我要说说台式机主板换电容,无铅板,这种电容,电感我烙铁开380上去堆锡,一点反应没有的,边上都快烤糊了,用力拉都没用,接地脚散热太快,温度上不去的。现在我都是用风枪开380吹,5秒后一取就下来了 ......
     很多说什么堆锡法,用在别的电路板上行,用在台机主板上我觉得是屁话,完全是没经验去实践的。这种拆法主板烤黑了都下不来。温度跟本上不去,地线面积太大,烙铁那点温度跟本上不去。
小小菜鸟经验之谈,喷吧

网友:
他还用风枪么?烙铁很强大的!

网友:
谢谢 大家 用烙铁实践了 明白了!

网友B:
哥们,不建议用风枪吹,电容嘛罗铁就OK了,电容最好不要用风枪,你吹会受热膨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不建议用风枪吹,电容嘛罗铁就OK了,电容最好不要用风枪,你吹会受热膨胀的

嗯已经实践了  谢谢 用烙铁

网友C:
这个风枪不行吧。很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风枪不行吧。很容易损坏

嗯 ,用风枪确实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你就要试试无铅焊台啦!一般的936烙铁做这种事情是不能胜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主板没搞过,就换过网卡,感觉很容易的。
      我要说说台式机主板换电容,无铅板,这种电容,电 ...

没有吸锡器单用烙铁能完好无损取下台式机的电容和电感我真还见过。高手指点下呗。想想理论上应该也可,大号刀口,两个脚一起焊,一个手拔。

网友:
没有吸锡器单用烙铁能完好无损取下台式机的电容和电感我真还见过。高手指点下呗。想想理论上应该也可,大号刀口,两个脚一起焊,一个手拔。

网友:
看来只有多实践了。。。。

网友:
看到了就想办法呢,反正就那几个法子,只要不损坏,多练习

网友:
用烙铁融化一端翘起,另一端就不用说了

网友(2015-06-21):
用烙铁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