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世界上最好用的万用表笔!

楼主(2012-12-18):
使用SANWA原装表笔打造而成,这支SANWA表笔笔尖部分能拔下更换,去五金店买了一些相同直径的合金钢条回来回火处理硬度后细心打磨而成!已使用几个月,永远不会磨损~~!

刚刚找到了原装拔下的两根针头,对比一下!

有没有测试一下钢条的内阻
我顶5套,2套自己用,3套带徒弟用,有卖的吗?价格SL

网友:
 感觉很漂亮,又好用。

网友:
沙发是我的了,本人也比较喜欢DIY,楼主打磨的真够细的

网友:
确实漂亮!怎么能打磨成那样呢!羡慕!

网友A:
同问。全手工麿的。还是用的电磨。确实磨的很漂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全手工麿的。还是用的电磨。确实磨的很漂亮呀。

当然是电粗磨后再手工精磨!这个合金用电磨也不会出火星,可想而知硬度在什么水平!如果用手磨根本是没法完成的事情!

网友:
楼主用的是 不锈钢 的 把! 不然怎么不会被磨损呢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
漂亮啊。我都是加大头针的。没有这 么好的手艺

网友:
牛人   确实很精细

网友:
只想说 我以为可以有好的表笔了  山寨一个

网友:
很 不错,楼主不妨多大磨些,拿出来卖了,我先预定两套

网友:
这个合金贵吗楼主,听说合金是硬但是有点脆,还有外面有可以换笔尖的表笔卖么?我的也快磨到不成样了准备换,想弄根好点的。

网友:
我也有一组自己做的,使用测试针和针管做的,很好用,针尖极细,而且测试针可收缩,不易划伤电路板,针可以随时更换

网友:
我这种表笔应该在淘宝有散卖的,就是SANWA的原配表笔。我买的这种合金钢条本身是非常硬的,正如你所说的硬但非常脆,之所以这样我才需要进行回火处理取得硬度和脆度平衡!还有一点就是,笔尖部分的1MM处不做回火处理,在处理的时候用机油冷却笔尖部分!这样在打磨完成后的损耗下应该还有0.5MM左右剩余!所以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应该会有断裂的可能了!

网友:
我用DVD电机导杆打磨的,非常好用。没花钱

网友:
不懂表笔的尖尖经常掉地板会不会变钝,我同事经常拿我的去用,经常掉......

网友:
针头锥形不好,以前磨表笔就磨成这个样子,但是遇到有类似有空的触点的就插不进去,例如VGA口那种小口,表笔没办好插进去。

网友:
表笔磨的漂亮,只不过这种型状,还是有点BUG,像VGA孔你就插不进去,还是去网上直接买一对尖头表笔方便多了,还是镀铜的,你这个会不会生锈

网友:
感觉比之前漂亮,但是效果会一样吗,不知道, 需要测试~

网友:
很NB,很强大啊!

网友:
做工精细,再做一套细针的,就通吃了。

网友:
楼主可以用电化学原理在钢针表面上电镀一层铜,那样就更完美了

网友(2013-01-29):
原装的也可以打磨成这样的啊。但是笔尖容易钝,得经常磨。

网友:
老板卖不卖啊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错
若是把尖头的唱多家长一些会更好用

网友:
只是好看?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