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暗屏

楼主(2012-12-18):
很纠结啊,V3000暗屏,灯管正常,然后测高压条供电,2根17V正常,2根3V(开关和控制),2根接地正常,我忘记了开关盒控制是不是都是3V,,高压条换了不行,

网友:
你确定背光开启正常?

网友A:
亮度调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度调节呢

还没开机怎么调亮度,而且BIOS我都还原了

网友:
据传闻,有的机器,没有亮度调节也暗屏,不知是真是假,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通条能亮的灯管原装的高压不一定就亮,(保护反馈等灵敏度不一样)问题一般 还是灯管。

正解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确定灯管没有问题的,楼主可以接一个灯管好的屏插在高压上试试,有时候用测灯管的不管用

网友:
最简单的问题,换一个能点亮的旧屏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确定灯管没有问题的,楼主可以接一个灯管好的屏插在高压上试试,有时候用测灯管的不管用

有一种可以专门测灯管的东西,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可以专门测灯管的东西,大哥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拿那种测灯管的东西测灯管是亮的,这种情况是不能证明灯管就没有问题的,测灯管的东西电压和保护与笔记本本身的高压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拿那种测灯管的东西测灯管是亮的,这种情况是不能证明灯管就没有问题的,测灯管的东 ...

这台机器前几天修好了,一直忙,没上来说下,灯管是好的,BIOS刷了下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器前几天修好了,一直忙,没上来说下,灯管是好的,BIOS刷了下亮了,

屏暗刷BIOS好了????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暗刷BIOS好了????我没有遇到过

我也感到奇怪,我同事说他遇到过这情况,让我刷了下BIOS,但是我查了很久的电路,就没发现BIOS到屏灯管有电压过去,(除非还一种可能,就是碰到哪里了,灯管供电恢复了)只能这样解释,我现在还没想通为什么我刷了下BIOS就好了,完全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