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 谢谢!!!

楼主(2012-12-18):
联想家悦H2500台机,带硬盘不管光盘还是U盘都不启动 左上角光标闪;拔掉硬盘都能进PE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正常;别的硬盘在这主机也正常 ;GHO完系统装回也是光标闪。。。

网友:
硬盘重写一下引导扇区

网友:
各种格式化 各种分区都试过。。。

网友:
到底为什么?

网友:
检查主板设置或是硬盘跳线

网友:
还是老样子  他的硬盘在我机器上正常   我的硬盘在他机器上也很好  就是把他的硬盘装在他机器上就闪 啊 闪。。。。

网友:
你用XP正常版的系统先装一遍,就可以用其他的装了

网友:
有的机子只能在本机子上装才行,在别的机子上ghost引导不了。但是有一个系统能做到!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用热插拔试试,进去识别硬盘后重新分区安装系统

网友:
CMOS复位一下就行了,上次我遇到过一台也这样

网友:
好久没来 这几天忙  感谢各位回复!
好事办砸了。。。。。。第二天来个客户 说破电脑不开机了   你整理一下  什么都不要  系统重做。。。我把两个机器硬盘换了 一切正常! 傍晚联想客户来了  我就实话是说了  ~~~ 谁知客户恼了! *脏话* 说换硬盘没商量他  (早知道我不告诉他就那样了) 忙活半天丢了20元钱 。。。

网友:
光盘和U盘启动不了我觉得还是你设置的不对,还有联想的台式机还要注意硬盘工作模式,实在启动不起来可以做网刻,很简单的,我昨天接个日立的本子5年前的产品配置超低,设计超薄,不带光驱,不支持U盘启动,不支持外接USB,系统引导不了,硬盘是比2.5寸还小的1.8并口寸硬盘,想用转接卡都没法用,最后用MaxDOS做的网络克隆,只要一台电脑开服务端,然后把装系统的那台电脑和这个电脑通过网线路由器连起来,装系统的那台设置成网络启动,然后服务端发送镜像到客户端,自动接收,自动克隆几分钟就OK了.

网友:
你可以先把系统刻在硬盘里在装在电脑上试试看,如果还不可以,在试试网络克隆,我的网络克隆和上面的不一样,但是很相是,准备一台克隆主机,在下载网咯克隆软件在那台主机上安装好,然后把你想安装的GHOST文件放在你安装克隆的那个文件夹,然后要一条网线,两台电脑用那条网线连接起来,把主机网络克隆文件打开。然后在吧你要做系统的电脑打开,进入BIOS,设置网络启动就可以了,主机认到有提示那把两台的填写一致,和我们u盘做系统差不多

网友:
你测试一下硬盘看有没问题.没问题的话进BIOS设置U盘启动不性就把U盘的PE换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