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显示器

楼主(2012-12-18):
清化紫光显示器,,显示NO SYNL SIGNAL      SEE USER'SMANUAL这样的字母,,谁有修过这样的请况,,急,在线等

网友:
查行场信号,正常的话刷ROM

网友:
这句英文的意思是:“无视频信号”吧,检查检查行、场信号吧!不行ji8u直接换板吧!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大吧。

网友:
先刷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