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无法识别硬盘和光驱,板号是da0z05mb6e0

楼主(2012-12-18):
今天收到一本子,ACER4530 板号da0z05mb6e0,开机进BIOS正常,就是无法识别硬盘和光驱,5V电压也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有高手请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AMD 独显的板子,主要我没找到南桥的位置

网友:
觉得还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的南桥在什么位置呀,是那个芯片,照片没传上

网友:
mcp67的桥吧?  是的话直接加焊

网友:
南桥都不知道是哪个还怎么修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MCP77MH-A2的,可这个不是显卡吗?

晕,你刚开始学修本本吧?  是南北合一的桥(单桥)的话就加焊吧(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flash the bios first

网友:
这个是三合一的桥由于集成度高发热量大容易虚悍

网友:
肯定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