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PU根据什么选择用什么样的CPU假负载,

楼主(2012-12-18):
上图是CPU实物图,用下面的哪个假负载可以代替它测量:

网友:
太经典了,多学习学习

网友:
挺不错的!有些我们还不知道呢

网友A:
你那个U是迅驰二代的吧,1.6G,1M,400的总线。

网友:
哈哈  经典呢  我也晓不得

网友:
80535讯驰 1代  适用于855    80536  讯驰2代  855     80537   3代 PM945   80539  PM965

PM945  和GM45两码事GM45和PM965用一样的有, GM65  和PM65也不同 ,
GL40 GM45 GM65 PM65应当可以用一样的U  有的BIOS也要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U是迅驰二代的吧,1.6G,1M,400的总线。

老师你的意思是看这些数据来区分什么类i型的CPu吗?你那边有这类的资料吗?

网友B:
这个没有现成的资料,只是经验和判断依据。依据是北桥型号。855是迅驰1代,915是二代,945是迅驰3代,965是迅驰4代。PM和GM是迅驰二。上述迅驰1-4代都属于迅驰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现成的资料,只是经验和判断依据。依据是北桥型号。855是迅驰1代,915是二代,945是迅驰3代,965是 ...

好的 谢谢 老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现成的资料,只是经验和判断依据。依据是北桥型号。855是迅驰1代,915是二代,945是迅驰3代,965是 ...

其他的怎么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