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ase修复后的硬盘

楼主(2012-12-18):
我手上有一个WD250G的硬盘,用MHDD扫了前面50G有红块和叉叉,用ERASE擦除时,速度超慢,只有100到600的速度,擦完后,扫描了连绿块都没有了,但是在开机检测硬盘时超慢,进去分区格式化也很慢,但是扫描的时候却很快,我以前也是这样修复硬盘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谁能帮帮我.......

网友A:
固件有问题,估计G表太满了,做一下G转P,看看。

网友:
即使用erase擦除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出问题的

同意

网友:
这个太深奥了,我不是专业修硬盘的,平时最多用一下erase,版主能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B:
转表要专业的软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表要专业的软件了。

哦,那不是这个硬盘没救了啊,用来做从盘存点东西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把握点换盘吧,现在硬盘较去年便宜多了。如你说那么慢,就是勉强用不也难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握点换盘吧,现在硬盘较去年便宜多了。如你说那么慢,就是勉强用不也难受吗。

呵呵,也是,不过我还有硬盘用,不用也罢,谢谢各位的解答了!

网友:
没事,不行我收了,哈哈

网友:
WD的盘校准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没工具的话不好弄,有工具的话校准或者罗工的建议G-P再重建译码表,erase处理坏道色块下来的盘不会太稳定。

网友:
有点高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那不是这个硬盘没救了啊,用来做从盘存点东西不知道行不行

专业软件有没有??

网友(2013-01-19):
引用 网友A:
固件有问题,估计G表太满了,做一下G转P,看看。

老师,请问下,我用MHDD里面的ERASE命令后,硬盘分区都没的了。怎么弄?用DISKGENIUS恢复分区表都搜索不到。

网友:
没事别乱做SF,直接说句你能包证百分百的成功率吗?擦除了没有绿点就看SMART表,表满了的话就找工具转表,论坛不少高手你真的想学修盘还是要多学习和动手,

网友:
学习学习!我正在维修wdc的硬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