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开机断电

楼主(2012-12-18):
今天修一块华硕M2N68-AM SE开机6秒钟自动断电,并且还不跑码,开机瞬间量电压均正常,再开机还能开起,还是几秒就断电了,确定了不是短路。开始怀疑是不是桥的问题,因为是单桥的板子,用手压不过,上BGA吧感觉太早了。大家知道做过桥的板子一般就不怎么耐用了。把桥散热片取下,拿起表笔量起桥旁边的电阻电容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当量到晶振旁边一个起振电容是板子开机了,还跑起码来,有点高兴了。关机再开又不行,手摸起振电容又开机了。找来旧板换掉起振电容后开机OK了。修复完毕就等收钱了。特发来此贴供大家以后做个参考。

网友A:
友情提示,开机玩个一天再让客户取货。

网友B:
我个故障是什么啊!看不明白

网友C:
看这个图,才晓得自己真的老了。头昏眼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个故障是什么啊!看不明白

起振电容坏导致开机6秒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图,才晓得自己真的老了。头昏眼花

确实下面这个图太昏了,可能是相机离得太近导致吧,

网友E:
换个CPU试一下,这板子CPU坏也会导致掉电,CPU好的话果断拿去加焊吧,通病

网友F:
这个板子通病  一般是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起振电容坏导致开机6秒自动关机

这个华硕型号的板子,缺某供电或不跑马都会几秒后关机的,并不是因为这个电容坏才导致的原因,当然你是运气好摸到晶体时发现了故障点而已

网友H:
看不清哪个是起振电容  花了

网友I:
板子断电,如果不是短路的话处理器没工作也会断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板子断电,如果不是短路的话处理器没工作也会断电的。

哦好的,有跟你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不清哪个是起振电容  花了

因为太小了啊,照不了那么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华硕型号的板子,缺某供电或不跑马都会几秒后关机的,并不是因为这个电容坏才导致的原因,当然你是运 ...

是啊我只是给大家以后做个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通病  一般是桥

哦,又
跟你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CPU试一下,这板子CPU坏也会导致掉电,CPU好的话果断拿去加焊吧,通病

你说的对啊,刚开始也有加焊桥的想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开机玩个一天再让客户取货。

呵呵自己这里太多的把板子了,没时间玩他的啊

网友J:
我的问题也是这样现在还没有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问题也是这样现在还没有修好啊

那你要加油了啊,我那是瞎碰的啊

网友:
换晶振 最好是连谐振电容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