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闪一灭 惠科为013高压问题

楼主(2012-12-18):
检测问题,一闪一灭。拆机, 看到电容爆了 换 了之后不行,外接灯管不行, 仔细一看 2个4606 都爆掉了,换上新的之后 还是不行。 然后···我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求MEIYI (惠科旗下)的电源高压一条板的线路图。
让我下次好下手。 有图片 型号 W2013

网友(点评):
检查电源电压了吗,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A:
再看看4606有没有烧掉噢  高压电容也要换噢

网友B:
还有那个大的芯片啊!看看是否完好!直接换个通用的高压条吧!那样踏实一点,你这样修好也不怎么可靠!

这哥说得很对,修好估计也不会长命了。

网友C:
高压还是换好。又快。在看看是否有短路。不行。在把高压包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那个大的芯片啊!看看是否完好!直接换个通用的高压条吧!那样踏实一点,你这样修好也不怎么可靠!

我们主要是做修 ,换就没有意思了,老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让我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还是换好。又快。在看看是否有短路。不行。在把高压包换了

我也很想换啊 老大让我画图  我在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再看看4606有没有烧掉噢  高压电容也要换噢

4606怎么检测? 能告诉我吗?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楼主可查查那个初级PWM芯片VCC的二极管,就是50V22UF或者50V47UF的整流二极管换掉

网友:
这种高压板一般修好也不稳定,最后外接一个

网友:
还是改高压板吧,又不贵,当然,你可以先找出问题再换,毕竟是自己进步的难关,攻破心里舒服。

网友:
检测到 12V 5V 都正常了,改高压也不行,本来开启信号有的,现在没了怎么会跑到驱动板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那个大的芯片啊!看看是否完好!直接换个通用的高压条吧!那样踏实一点,你这样修好也不怎么可靠!

是啊!你弄好了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606怎么检测? 能告诉我吗?

对地量有没有短路啊。 一般这个板子坏4606坏的多。     还有就是变压器也坏。  电容这个板子坏的几率挺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量有没有短路啊。 一般这个板子坏4606坏的多。     还有就是变压器也坏。  电容这个板子坏的几率挺小 ...

4606 我2个都换了

网友:
还是一闪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