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故障判断

楼主(2012-12-18):
长城BTX-400SEL-P4电源,开机无反应,5Vsb正常,绿线待机3.7V,短接绿线,电源无输出,

待机时AZ7500,4脚电压4V,12脚11.1V,1脚0V,2脚4.75V,5脚1.6V,8脚2V,11脚2V,13,14,15脚均5V

短接绿线后,2脚4.75V,4脚3.45V,5脚1.6V,8脚2V,11脚2V,12脚11.1V,13,14,15脚均5V。
短接4脚,仍无反应,请教哪里出现的故障的概率比较高?谢谢!

今日更换494,8脚三极管后,故障依旧!

网友:
一个二手电源才买20元,你修一个电源要多少啊

网友:
先检查各个滤波电解再说吧。最好是采用替换法。

网友:
电源维修,没研究过!!

网友:
对照以往的技术参数有以下各脚电压不对:1脚待机到开机应有0-4.75伏的电压;3脚待机到开机应有0.1-3伏左右的电压变化;4脚待机到开机应有4-0伏的电压变化。6脚应有3.4-3.6伏的电压。其它各脚的电压基本正确。重点检查以上各脚电压不正确的外围元件。祝你成功。

网友:
你先看看最大的那两个电容有电压么?  如果有 就往后查开关三极管和场管。如果没有就查上级的整流二极管或者整流桥,5VSB 和 绿线有电压只是说明辅助电路没问题,这种情况应该先查查主控电路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好经历请及时共享

网友:
这东西你修 你太有耐心了

网友:
买一个吧,修好了说下。

网友(2014-11-17):
有没有图纸LZ

网友:
电源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