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屏是属于什么故障,谢谢大家

楼主(2012-12-18):
手上有几块屏,前几天买了块万能驱动板,试别的屏正常显示,就是试这个屏出现下图的故障,关机时背光是正常的(单独开的背光),很白,开机后图像很暗很淡,只能隐约看到一点点,这是屏的什么故障啊,望大家帮忙看看!
这是屏的型号

这是系统桌面显示的图像,

这是背光图,很亮

补充内容 (2012-12-19 16:58):
21楼更新了图片
测试了屏主芯片电压3.3V正常,把电路板上一个可调电阻调了一下有些效果,不过还是暗,用放大镜看三基色都感觉很暗

网友:
瀚宇彩晶的屏    驱动不对吧

网友:
不会是上面一层膜被撕掉了吧

网友:
不会是上面一层膜被撕掉了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1869-1-1.html我也有同感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屏驱动不对吧,刷屏

网友:
程序不对吧?再刷下程序。

网友:
不同步控制电压断开加个103的电阻好像就行了自己试看看

网友:
上面说错了

网友:
亮度对比度搞低点看看

网友:
感谢上面的朋友们的回复,上面的膜没有撕掉,我用的就是通用驱动板,分辨率是用跳线调的,用着个驱动板试别的屏显示正常

网友:
这个电阻加在什么地方?屏的控制电路,请教如何看控制电路在哪里?

网友A:
看看屏电压调对了不。。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的问题。不过升压板没问题的话就是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
屏幕的背光板坏了       有没有接到机器试过        怎么感觉好像是3.3V不够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屏电压调对了不。。

我调的3.3V,问了卖驱动板的也说我这个屏是3.3V的,不过我也试过5V,一样的情况

网友B:
单独点灯和单独点屏都正常是吗?有点像缺色,看看屏基版上面的元件有没虚焊或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点灯和单独点屏都正常是吗?有点像缺色,看看屏基版上面的元件有没虚焊或损坏

单独点灯很亮,把屏驱动后就变得很黑了,液晶发黑把背光挡得厉害,颜色倒是不缺,红绿兰都有,就是图像暗淡

网友:
重新刷程序了没有

网友:
屏上一个IC坏了!小小两脚的那种!

网友:
刚刚又测试了屏主芯片电压3.3V正常,把电路板上一个可调电阻调了一下有些效果,不过还是暗,用放大镜看三基色都感觉很暗!

调节的图片中间的那个可调电阻

网友:
个人感觉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