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12-18):
请教一个问题,三星蓝调i8相机,开机有点红屏,看里面照片是好的,我以为是屏坏了,换了屏还是一样的问题,没有头绪,装起来又好了,这是什么问题,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
三星

网友:
这种接触性的不好搞定

网友:
可以把屏的接口和主板插槽清洁虾就好

网友:
同意2楼的做法,如不行,90%是借口松动了

网友:
拍照时红屏吗?拍照红屏的话是CC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