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还有没有维修的代价

楼主(2012-12-18):
伴随着近几年来的电脑迅速发展,台式机电脑基本家家户户都已经普及了,而随即的价格也相对的便宜。在以前电脑还比较稀有的时候,维修相对来说比较赚钱。而现在呢,修一个都白菜价了,还不如换一个主板。那么由此大家展开辩论。到底当今这个时代台式主板还要不要修?

结束时间: 2012-12-31 15:05 裁判: 本人

正方观点 (23)

有必要修复

反方观点 (9)

没什么修的代价了,直接换掉。

辩手:4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鸡肋啊修不赚钱不修吧还能赚一点

网友:
    鼠标都修,何况是主板呢!

网友(点评):
我也是。鼠标也修。哈哈。能赚一分是一分。

网友:
    个人觉得电源,光驱没必要修,主板可以试着修修,但不能花太多时间修一块主板,不值当的

网友:
    个人认为问这个问题都很幼稚!只要自我感觉值得就干。假如说你有块值1元钱的主板坏了,正好手头有可换配件,而这配件市场价100元,你说你修还是不修?

网友:
    个人认为问这个问题都很幼稚!只要自我感觉值得就干。假如说你有块值1元钱的主板坏了,正好手头有可换配件,而这配件市场价100元,你说你修还是不修?

    同意

网友:
    有钱谁不赚  不多赚还能不少赚

网友:
    要修,修好了再卖给其他人,送来的时候就先换。这样才赚钱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很多客戶是因為系統內有專用軟體或訂製軟體的關係需要沿用舊主機~當然要維修就不能是白菜價啦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是帮同行修的话那真的没价值了,我们那边二十每片,还不如装个系统呢。但如果是帮客户修的话,一片能修个五十以上还是可以的,或者是帮客户换下来后修好再卖,这样才有价值。
      而且发现现在的板,比较新的I系统,越来越难修了,很多人认为台机很容易修,但是个人感觉比笔记本还难修,我愿修本都不愿修它。一是因为台板图纸少,二是它的时序没有笔记本要求得这么严格,有时不能按常理出牌。

    当前修笔记本越来越时髦了
    同意老大观点

网友:
    所以台板没图纸线路都要自己跑,有时追个信号跑半天累个半死。而且台板质量没笔记本好,做BGA的成功率小于笔记本。

    台式主板要比笔记本使用寿命长,谁说质量没笔记本好,

网友:
    修有价值点的。太老的,太难的就算了。

    说的有道理

网友:
    没生意的时候。愿意搞搞。  来生意了就换板了

网友:
    综合以上大家的观点,大家都认同有必要修复。本人认为有必要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坏主板是值不了几个钱,修好了意义就不一样了,总之视维修成本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