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400SEL-P4电源故障

楼主(2012-12-18):
长城BTX-400SEL-P4电源,开机无反应,5Vsb正常,绿线待机3.7V,短接绿线,电源无输出,

待机时AZ7500,4脚电压4V,12脚11.1V,1脚0V,2脚4.75V,5脚1.6V,8脚2V,11脚2V,13,14,15脚均5V

短接绿线后,2脚4.75V,4脚3.45V,5脚1.6V,8脚2V,11脚2V,12脚11.1V,13,14,15脚均5V。
短接4脚,仍无反应,请教哪里出现的故障的概率比较高?谢谢!

今日更换494,8脚三极管后,故障依旧!

还有问一下,8脚和11脚在待机状态时,电压应该为多少?

网友:
短接绿黑后,四脚应该为低的,有3.45V不正常。上一张正常工作的电压值,仅供查考

网友A:
开关管正常吗?

网友:
参考这个链接看看吧。
12脚偏低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7351-1-1.html

网友B:
494换掉7500后,各脚电压还是原来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494换掉7500后,各脚电压还是原来一样么?

是的,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正常吗?

怎样监测开关管是否正常

网友:
今天短接4脚后,发现风扇不转,但其他各路有电压输出,但偏低!

网友C:
短接4脚后,5V电压8.4V,3.3V正常,12V无输出,是12V整流滤波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4脚后,5V电压8.4V,3.3V正常,12V无输出,是12V整流滤波有短路?

估计12V输出部分有短路,导致5V也被拉高了,所以494的4脚电压才这么高(保护了),修好12V估计5V也就正常了,12V就几样复合二极管、电容,电感、负载电阻、负电压二极管,不难查

网友:
那就仔细检查整流管等零件噻。

网友:
今天换了UG18DCT后,一切正常,昨天去中发买的,一个要我10块钱,真黑
修好第一个电源,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正在修两台这种电源,都是没有待机电压,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