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P5KPL-AM 供电,时钟,复位全出来了,但不跑码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ASUS P5KPL-AM ,主板各大供电均正常,时钟正常,CPU复位已经出来了,诊断卡灯复位正常,且手动复位也有反映。 但是就是不跑码。  换过几个U试过,赛扬,p4, e5300均是一样不跑码。

用灯座测CPU座全亮,DMI 线我他细看了下,没有断线的情况。 压CPU, 压桥这些常规手段全都试过,无果.

将BIOS(SPI 8脚)拔下,打1#,2#,5#.6#对地,阻值正常。触发后,用示波器打焊盘1#有正常的片选波形。打6#有正常时钟波形。8#为VCC3.3SB,实测也正常。

但是将BIOS芯片装回座内。触发后,1#变为3.3V电平(无波),6#时钟电压为0(示波器测有闪波后为0)。

BIOS芯片可以用编程器刷写,效验。应该是好的。 BIOS程序也是asus官网上按型号下的(而且试过驱动之家里的该板所有版本的bios)均无果。 也可以排除bios座子及到南桥的连接问题,因为插上去后,逐个脚打值都没有断线的情况。

虽然不上bios时,波形都正常,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 可以在各种方法都试过还是不行以后。 也试过换南桥。而且把所有外设网卡,声卡,甚至串口芯片都下了,结果还是一样的现象。

实在是拿它没辙了,请高手指点下思路。。。谢谢。  我这不好拍图片,如果需要,回头我再补几张图片上来。

网友:
主板有没有图纸呢

网友:
楼主也真能搞啊!!这样搞对半天吧!!!!

网友:
有图纸传上来呀   帮你研究研究。

网友:
刷bios正常也不能证明芯片就是好的吧?猜测呵呵没碰到过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了这个情况,去下bios打对地值一致,装上也正常,但就是没电压2脚5脚。求解!!!

网友A:
楼主,我也遇到和你这块板子类似的问题。
仔细查看发现CPU座的阵脚歪了一根,搞正后正常跑码了。

网友B:
个人感觉是北桥的问题,最好加焊一下

网友:
我也是有个板子,不加电的,换了南桥后加电了,但是不跑码,现在还没弄好

网友:
呵呵,不瞒你说。 这板原来是全板无复位,一查才发现是时钟芯片坏了,就现在这样复位修出来了还是我换了个时钟芯片的结果。没想到问题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遇到和你这块板子类似的问题。
仔细查看发现CPU座的阵脚歪了一根,搞正后正常跑码了。

谢谢提醒,我再仔细检查一下。 你说的“类似的问题”,也是上了bios以后就没波形了么? 还是指的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是北桥的问题,最好加焊一下

我对着点位图,把北桥的所有供电,时钟全都查过,是正常的。 而且我试着短接过pltrst#信号,cpurst#信号也会跟着跳变,说明并不是假复位。 个人觉得应该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用e21xx的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