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4COREL600-GLAN不触发

楼主(2012-12-18):
开机针电压只有0.8V。。换了1117没用。。是不是南迁坏了

网友:
是1117前级电压底造成的还是后级造成的?前级查故障,如果是后级就把1117拆了,接个3.3,南桥或网卡哪个烫说明哪个坏了。

网友:
1117输出如果有3.3V的话  一般的话是5VSB经贴片电阻过来的   重点查5VSB到PW的线路和元器件   希望能解答楼主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