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华硕f80s上cpu不加电

楼主(2012-12-18):
华硕f80s本来是屏暗,检查灯管和高压板是好的,但高压板的主供电才10.5v,发现问题。拆开屏线的插口处,接稳压电源没开机测量公共点电压,感到打火一下,看待机没变,量到电压是19v,也没在意,再按开机键时,出大事了。电流由20毫安跳到40毫安,就掉回20,再按还是一跳40就掉回20,不开机了。拆出板子大修,发现只要不上cpu,可以加电到670毫安,测量供电基本正常,但cpu供电1.5v。先后换过ec和南桥sis968、cpu供电6262,涛声依旧,拆下显卡、北桥、cpu供电上管,毫无变化。按图纸和时序查,只要上cpu(换过多个),按开机ec就不发出susc_ec#和susb_ec#,不上cpu,这俩信号就变成高电平3.3v。忙了一天,没有思路了,求大家指点一下啊,

网友(点评):
兄弟,去熟悉一下笔记本的时序吧,

网友:
不发SUSB#SUSC#还是着重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先

网友A:
让人感到神奇的是,为什么不上cpu,ec可以发出susc_ec#和susb_ec#,而上cpu就不能发出这俩信号掉电呢。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B:
上了U,按开关后,南桥发出SLP-S3#和SLP-S5#了吗?信号按时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了U,按开关后,南桥发出SLP-S3#和SLP-S5#了吗?信号按时序呀

这俩信号,在不上u按开机键时是3.3v的高电平,上u后按开机键变成高低高的跳变,万用表只能量到1.几v。在图纸上是ec的121脚PM_SUSb#和25脚PM_SUSC#。

网友:
CPU核心供电那块有问题吧,我与到一块板跟楼主类似,上CPU CPU核心电压不出 ,不上U供电正常。换了芯片还是不行,后来我手按下供电部分待机电流变高,然后我就加到供电点烧板 ,把发热的电容电阻mos管换掉 ,加焊下周边元件,此故障解决。然后就是不跑CPU 了 ,,还待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人感到神奇的是,为什么不上cpu,ec可以发出susc_ec#和susb_ec#,而上cpu就不能发出这俩信号掉电呢。问题 ...

对不起,兄弟,我没有认真的看你的点评,你这样一说就有眉目了,U和南桥有直接的信号联系的,温控保护一类的,好像是U那面发出了保护信号,我上面说让你熟悉本子的时序,你别见怪,我没有仔细的看你的描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兄弟,我没有认真的看你的点评,你这样一说就有眉目了,U和南桥有直接的信号联系的,温控保护一类 ...

真的感谢你在这么晚还热心的回复,让人纠结的是这种现象第一次遇到,正常分析才有sus电压,还没正式上电,ec还是南桥不可能去检测cpu啊,而且cpu肯定是好的,还换了好几个也是一样。考虑u跟北桥关系密切,我是拔掉北桥,空着没上也这样,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感谢你在这么晚还热心的回复,让人纠结的是这种现象第一次遇到,正常分析才有sus电压,还没正式上电, ...

不知道你测量那个点,打火一下,总感觉是这里的原因,找到图纸,找一下原因吧,总感觉在EC附近。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兄弟 有图纸传份上来 谢谢

网友C:
兄弟 你现在的故障 跟我的一模一样  我的是有焊锡在8743 上 直接通电就这样了  有图纸吗传份给我

网友D:
susc-ec  susb-ec 是什信号,小白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现在的故障 跟我的一模一样  我的是有焊锡在8743 上 直接通电就这样了  有图纸吗传份给我

你没留联系方式啊,我先传上来一份。

F80S MB_ R1.1.M.part1.rar

F80S MB_ R1.1.M.part2.rar

网友:
引用 网友D:
susc-ec  susb-ec 是什信号,小白谢谢

你看3楼的时序图,是EC发出的开启susc和susb电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
奇怪啊,我上传图纸啦,咋看不到啊,再传一会吧。linyingchen告诉我你的邮箱,我给你发到邮箱里吧。

F80S MB_ R1.1.M.part2.rar

F80S MB_ R1.1.M.part2.rar

网友:
你这个只有根据图纸去看你当时测量的时候是哪2个脚打火,然后反向去看这个19V会去到哪些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留联系方式啊,我先传上来一份。

谢谢了  我机器退了修得累  不稳定的 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