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MW19E-DD高压电源一体板坏了,怎么改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2-12-18):
AOC MW19E-DD高压电源一体板坏了,高压部份坏了,怎么改通用高压板,通用高压板一共4根线红色线=输入,黄色线=开关/亮度调节,黑色线=地线,求教一下怎么改

网友:
这个太好改了,我就经常改的,红色,接12V,,,,黄色接电源接驱动板接口处的开关点,,,,,地线嘛 ,到处都有了,接好后,你要把原来坏掉的高压板电压断开。。。

网友:
测一下电压,这个机子电压好象有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