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60屏幕上只有黑白条纹?

楼主(2012-12-18):
经试验外接显示器后图象正常,试换屏无效,拨下LVDS测差分信号如下(0.9V/1.6V    0.9V/1.6V   1.37V/1.26V   1.1V/1.4V(时钟),前三对上均有信号波形!请高手指导维修为谢!

补充内容 (2012-12-19 16:58):
配置如下:PCK410   CPU: M520    显示:VIA/S3  chrome9HC

网友:
加焊显卡先呀。。

网友:
我之前遇见过这样的,换了显卡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外接正常?,,,,先加悍下显卡啊

网友:
换了屏一样,可以行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还末打开后壳,要是集显的话可能无法补焊吧!

网友:
显卡
就是显卡

网友:
哎呀,笔记本就要虚焊显卡!!!!

网友:
遇到这样子的,我直接加焊显卡,哥们修好了,记得说下怎么弄的

网友:
外接好的吗?

外接是好的,那说明主板是好的呀
那怎么会外接会好呢?
请修好了
指导一下

网友:
就只有这几个问题啦  屏  屏线 显卡 显存 一一排除  如果是常见容易虚焊的直接先烘下

网友:
还是建议换芯片好

网友:
个人感觉像是显存。。

网友:
第一感觉好像是屏问题.不过楼主换过屏了,如果外接屏正常,可以开机使用,那应该是显卡显存问题.

网友:
方正R..的机子?是独显吗?昨天弄过一台显卡为N11M-GE1--S-B1的机子,原来故障为电流上到0.9A后不动加焊显卡后外接有显示但花屏,拆下显卡重值后亮机,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屏啊,屛线呀  再不行就显卡了

网友:
显卡 或者屏线